电阻的上拉与下拉

楼主(2010-11-18):
输入端的上拉及下拉非常简单但也非常重要,下面先说明一下电阻的作用:
  1. 电阻作用:
-------接电阻就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
-------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
-------保护cmos内的保护二极管,一般电流不大于10mA
-------上拉和下拉、限流
-------改变电平的电位,常用在TTL-CMOS匹配
-------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为OC门提供电流

2、定义:
上拉:通过一个电阻对电源相连。
下拉:通过一个电阻到地。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3、为什么要使用拉电阻:
-------一般作单键触发使用时,如果IC本身没有内接电阻,为了使单键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必须在IC外部另接一电阻。
-------数字电路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状态,有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可以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处于稳定状态,具体视设计要求而定!
-------一般说的是I/O端口,有的可以设置,有的不可以设置,有的是内置,有的是需要外接,I/O端口的输出类似与一个三极管的C,当C接通过一个电阻和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成为上C拉电阻,也就是说,如果该端口正常时为高电平,C通过一个电阻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称为下拉电阻,使该端口平时为低电平,作用比如:当一个接有上拉电阻的端口设为输如状态时,他的常态就为高电平,用于检测低电平的输入。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

上下拉一般有两个用处:1)提高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 2)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防止干扰)。

        用过8051的都知道CPU的I/O上通常接有排阻(上拉到5V),这里主要是为了提高输出驱动能力的。因为8051的CPU不是标准的I/O口,输出为低电平时可以吸收均20mA的电流,但输出为高的时候是通过内部一个很大的电阻上拉的,输出高电平时驱动能力很差,所以就通过外部上拉来提高电平输出驱动能力。

         一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都有两个电阻,一个限流一个上拉或下拉,此处的上下拉主要为了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其实目标是为了防止干扰,因为器件的输入接口一般内阻都很大,很容易受干扰。接一个上下拉电阻其实也就是降低了输入阻抗,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一般元器件不用的输入口通要求接上拉或下拉电阻。注意,不用的输出接口就不要接东西了。

举例:

图中上下两个电阻分别为下拉电阻和上拉电阻,上拉就是将A点的电位拉高,下拉就是将A点的电位拉低,图中的12k有些是没有画出来的,或者是没有的.
他们的作用就是在电路驱动器关闭时,给该节点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A:
基础教育

网友B:
硬件入门基础知识,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对理解硬件电路也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C:
大一时候学的,可是真正懂得的时候是在大二做硬件设计时,呵呵

网友D:
只有真正动手做硬件的人,才能领悟其中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