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XPS 添加自定义IP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0-11-18):
把 lcd_ip_0 前的“+”展开后 下面什么都没有,因此就不能添加网络名字啦!我做了几次都是这样,请高手指教,谢谢!file:///F:/问题图.jpg

楼主:
知道啦,原来重新打开工程就搞定啦!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版本的ISE.是否有完整安装,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那问题搞好啦,用的是10.1 的版本! 但是现在我按照《FPGA上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实例》上做MicroBlaze的基础实验,做在硬件中添加IP时,编译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gdrive/d/Xilinx/10.1/EDK/gnu/microblaze/nt/bin/.. b/gcc/microblaze-xilinx-elf/4.1.1/../../../../microblaze-xilinx-elf/bin/ld.real: region ilmb_cntlr_dlmb_cntlr is full (TestApp_Memory/executable.elf section .stack)
在网上我查了下资料,给的解决方案好像不是太好,还是没有搞定,版主这个怎么解决那?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A:
能再多贴一点相关信息,上面下面都多贴点,光看这个的话,好像是你编译的文件大小大于了你开始选择的BRAM容量.你试试在ADDRESS中将ILMB改成16K试试看.
如果还不行,你就把出错提示的上下多贴一点出来,好清楚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你超人,我解决了 不过我想把解决方案贴出来,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初学者有点帮助。我用的是10.1版本的软件。

    解决方案:Project Information Area -> Applications -> 双击 “Compiler Options” -> Environment -> Linker Script -> 改成选中 “Use Default Linker Script” 即可

    但是我不知道原因,哈哈!

网友A:
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Linker Script就是让你选择你存放位置.
你可以点击Generate Linker Script 看到详细的信息.
还可以根据你的选择存放在RAM,或者DDR中.

楼主:
哦 ,原来这样啊 ,我再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