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求救

楼主(2010-11-18):
搭了一BOOST电路,可是一接电源MOSFET就发烫,请教哈大虾是什么原因啊,怎么修改呢

我的电源电压给的是20V,占空比50%,门极触发脉冲的幅值为15.2V

网友A:
你把那个电阻改小一点就好了,明白了吗?;P

网友B:
大夫,我病了,该吃什么药?

网友C:
发烫是什么概念,一般人感觉50度就发烫了,但是对于mos管来讲很正常啊

楼主:
5# clarkcong 就是一通电管子就开始发热,而且还有味道,没一会管子就烧坏了

网友A:
可能是占空比过大造成的

网友D:
有点晕,俺咋就看不到楼主的图呢???

网友A:
查看楼主的图片,这个要考验耐心的了
首先,在那个不可见的图片上右键点击出属性,复制之后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粘贴,然后就可见了。
之后在论坛的地址中就可见。: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占空比给30%也会出现发烫的情况……

网友A:
有开关管电流波形吗?贴出来

网友E:
是否是开关的频率太低的原因

网友D:
文字条件不够,图又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开关频率5K,因为一接上去就发烫,所以没有记录电流波形~~烧了几片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