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首次使用STVD编译STM8S的DEMO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0-11-18):
Running ST7 linker
clnk -lG:\Lib  -o Debug\example.sm8 -mDebug\example.map -sa Debug\example.lkf
#error clnk Debug\example.lkf:27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example.lkf:45 can't open file libisl0.sm8
#error clnk Debug\example.lkf:46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G:\Lib  -o Debug\example.sm8 -mDebug\example.map -sa Debug\example.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我安装了COSMIC的编译器,我查看过工程设置,里面也都是COSMIC,为什么这边running linker还是ST7呢?

楼主:
高手们 指点一下吧。。。:'(

网友A(2012-09-19):
LZ有没解决啦?求解啊,我遇到这个问题啦

网友B(2012-12-31):
STVD真的是好折腾人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将编译器下包含*.sm8 文件包整个拷贝到l  G:
(..COSMIC.\st_toolset\CXSTM8_32K\Lib   -->     G:\Lib  (G:为你项目的根目录盘,也就是提示的盘符)
新的问题:
1  #error clnk Debug\userbootloader.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FLASH_CODE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userbootloader.sm8 -mDebug\userbootloader.map Debug\userbootloader.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2  st link连接不上
-> Emulator reset (usb://usb)...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gdi-error [40606]: configuration error: detected mcu different from the selected one

一整天了,网上的介绍也很少,无从下手,高手指点啊

网友C(2014-03-04):
选择---------------Tools----------Options---------------Directories---------    在show dierctories for: 选项里添加   \COSMIC\CXSTM8\Lib  路径 即可

网友D:
芯片没有选对吧!

网友D:
可以加我QQ交流一下

网友E(2015-01-19):
Tools -> Options -> Directories -> Show Directories for选择:Include files 将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添加进去,如安装在其它目录,添加相应的目录即可。

网友F(2015-05-21):
引用 网友E:
Tools -> Options -> Directories -> Show Directories for选择:Include files 将C:\Program Files\STMicro ...

这样添加了 也不行啊

网友F(2015-10-12):
引用 网友E:
Tools -> Options -> Directories -> Show Directories for选择:Include files 将C:\Program Files\STMicro ...

请问如何 设置toolset

网友G(2016-04-21):
COSMIC就到最底目录了吗?一般里面还有个_32k或者-16k的目录,那个才是真正的Root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