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个里面简单电路产生尖峰的原因(急)???

楼主(2010-11-18):
说明:上图1、2分别对应上面原理图的 M1、M2的波形图。。。。。。光电管接收的是恒定功率的激光源,,产生电平信号,我本意想通过U4调零使M1为零电平,U1放大滤波用的,,,可为什么产生上下那样的尖峰呢 频率60KHz左右,,产生这样的尖峰原因在哪?以及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测量一下R12输出端口有没有这个波形,如果还是有的话直接拿掉C2那个30P的电容看看还有没有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在U4的输入2,3教之间加一个104的电容在测量下!

网友B:
加强+12V、-12V电源滤波。

楼主:
都试了下 为什么还是有那样的尖峰呢。。。产生这样的干扰源可能有哪些呢。。。。

楼主:
+12V -12V 又各加了 47uF 0.1UF各一个,现象还在,,不知从后面加个低通RC可以消除了么,,,,,以前用+12 -12V 和第一级放大电路信号做加法器抬高电平来调零再放大有很大的电源纹波干扰!!!!
产生上面的尖峰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产生上面的尖峰的原因是开关电源60kHz干扰很难滤除。+12V -12V 又各加 1000uF铝电解+47uF钽电容 +0.033uF不小于0805封装各一组。试一试。

楼主:
上面12V -12V 分别用 78 79系列集成稳压源接 15V -15V开关电源而得到的 设计时加了1000UF电解电容 +47UF电解电容 104贴片电容。。。。47UF要改换成胆电容,再+个0.033UF不小于0805封装的电容么??

如果用基准电压源比如AD780再用电阻分压来把信号调零 不知道这样能否解决 上面尖峰的现象????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激光源不干净,把D6换成10K电阻看看还有没有;还有就找个线性稳压电源代替15 -15V开关电源看看还有没有;还有就换个环境看看还有没有。总之先找到这个源头,再考虑对策。

网友D:
让示波器离你的电路板远一点

网友E:
图太不清晰了,关键参数看不清

网友F:
用了开关电源?

网友G:
给R14并联一个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上述方法都试了,,,还是有,,,,就是没用好的线性稳压电源验证下了!!!应该还是电源问题。。。。!!!

   10楼说示波器离你的电路板远点  也有点道理,,

网友H:
如果R12这里没有干扰波形存在,就要考虑下R14这里是否带入干扰,前面U5组合成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53khz,如果是R14这里带入干扰可以考虑在R14这里接个电容接地,组成个低通截止频率低于60khz。不知道方法可行么!

楼主:
R12 干扰波存在 。。。我去掉R14看 R12干扰波也存在  电源干扰不仅从R14进去? 可能从运放的正负供电干扰进去? 地串扰进去?? 我也把D6换成电阻看了波形还是存在干扰。。应该不是激光源 或D6带来的干扰。。

网友I:
电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建议。
D6的正极,加个电阻到-12上去,给D6一个大一点的反偏电压。
现在你这样,光电二极管容易饱和。因为它两端的电压相等,电流怎么流?

信号大了,抗干扰自然强了。

网友H:
电容c2,R19的参数
c2电容大点30P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J:
c2改成102试一试

网友K:
这个电路完成是OK的,不要怀疑电路了,你的光源是关键

楼主:
电容电阻都改过 。。D6换成电阻也试过、切断发射端光源、 现象还是存在!!!! 我现在只想确定下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8楼所说找到产生问题的源头才好解决,,,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如果是电源带来的,,怎么会是60KHz呢,,工频 50Hz产生的干扰 我如果放大后是有的不过不影响结果。。

    产生那个60KHZ的源头是什么呢!!!高手来解答阿!!!!

网友L:
一看就像开关电源

网友M:
电源和地 也有波形吗

楼主:
嗯,,+12V电源和地也有这个波形频率60K 峰峰值1V    电源 +12V -12V是通过78 79集成稳压电源模块转换而成的。。。。。

    信号模拟后这个信号不影响测量分析。。。
    再次感谢各位同仁前来解答,,感谢6楼解答。。。。

网友N:
是不是测量方法有问题啊?
尽量把示波器的探头用测量噪声的方法来测.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噪声通过探头的地线耦合进来的!

网友O:
提供一个思路,不一定正确,但可以试试:
可能是数字电路对OP的电源产生的影响,噪声频率越大OP的PSRR作用越小,我看你的噪声有60K,这时OP本身对这个噪声基本就没有什么抑制作用,方法是插入去耦电阻,在电源和芯片之间插入100欧姆的去耦电阻,或者用电感也行。

网友O:
或者把数字电路电源和模拟部分电源分开,我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干的。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用不同的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