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芯片能把多个U盘变成一个盘

楼主(2010-11-18):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不只是电路的问题, 还有软件的问题. 且不论主从方面协议的问题, 就文件管理系统, 再强也电路也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

网友B:
变成一个不难,但改变是不可逆的,变成一个后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网友C:
看怎么变啦,如果是把所有flash拆下来拼一个板子上,原理上实现起来简单一些

要是在不损坏U盘的前提下,把所有的盘子连在一起用一块电路来管理的话,这个从硬件和软件上讲都要复杂很多,不过这个是不用拆U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