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测量pcb的长宽厚度,谢谢

楼主(2010-11-18):
allegro如何测量pcb的长宽厚度,谢谢?除了“测量”按钮,还有什么好方法吗?我觉得用测量总是对不准。

网友A:
测量时用好filter啊。 只选other line就行了。
至于厚度来说,要你自己根据板子的叠层,阻抗控制啊,自己定的。

网友B:
没啥重要的信号线粗略测量即可;有时序控制需求的倒CM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