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松川继电器的大侠请进

楼主(2010-11-18):
松川继电器最近质量是不是下降了? 有个产品卖了6年了, 前几年继电器几乎没有出过问题, 近一年来触点粘连问题发生好多起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A:
继电器发生触点粘连问题原因是什么? 很常见的故障吗

网友B:
很有可能触点材料偷工减料了

网友C:
触点粘连主要是因为触点的容量不够,材料也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容量问题,只要瞬时电压、电流参数不超出继电器的规格,此时继电器能够满足手册中所载明的动作参数,那么继电器就是合格的,这是判断继电器触点品质的前提。

网友D:
以前行现在不行首先当然怀疑是继电器的问题啦。
还有买到假货也是有可能的。
最近有个产品IR的驱动IC也出问题,一看日码:05XX,不是假货才怪。

网友B:
按春阳大师的方法先自查,若设计使用在规格范围内,你可理直气壮去投诉.若量不大,投诉成本太高,就放弃这家供应商,另找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