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重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0-11-18):
keil中单个工程中包含多个c程序。这是就要对程序头文件先声明后定义变量。模板如下:
main.c文件
/*
〖文件〗  main.c
〖功能〗  主函数
〖版本〗  1.00
〖作者〗
〖时间〗  2010-11-18
〖修改〗
〖时间〗
〖说明〗
*/
#define MAIN_SYMBOL
#include  "includes.h"
unsigned char  R_flag=0,S_flag=0;
unsigned char data R_state=1;  //定义接收状态,初始状态为1
unsigned char data R_checksum=0;
unsigned char code Cmd_ok[]={0,1,1,1,1,1,0,0};
unsigned char Send_Buf[6]={0xaa,0,0,0,0,0xbb};//单片机报告状态
main.h文件
#ifdef  MAIN_SYMBOL
#define MAIN_EXT
#else
#define MAIN_EXT extern
#endif
sbit led1=P0^2;//显示灯接口
sbit led2=P0^3;//显示灯接口
sbit jdq1=P0^0;//继电器接口
sbit jdq2=P0^1;//继电器接口
sbit key1=P1^0;//按键控制接口
sbit key2=P1^1;//按键控制接口

MAIN_EXT unsigned char  rs485_ini;
MAIN_EXT unsigned char  R_flag,S_flag; //定义接收标志和发送标志
MAIN_EXT unsigned char  CMD,data1,data2;
MAIN_EXT unsigned char  R_data;   //接收到的SBUF中的数据
MAIN_EXT unsigned char  R_state;  //定义接收状态,初始状态为1
MAIN_EXT unsigned char  Switch_state;
MAIN_EXT unsigned char  R_checksum;
MAIN_EXT unsigned char  code Cmd_ok[];
MAIN_EXT unsigned char  Send_Buf[6];//单片机报告状态

c/c++语言中有很多地方要用到extern,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了解它的意义,会给编程带来很大的麻烦,
为了使大家少走弯路,特祥细的说明一下。
    对于比较小的程序,一般只有一个c文件和一个头文件,全局变量我们通常会直接定义在c文件中,在
程序之前加int i定义。如果要在头文件中定义有以下两种方法:用extern来声明:extern int i;这一句
只是对变量i进行声明,在c文件的程序之前必须加上int i进行定义。extern int i=0;这一句声明和定义
都做了。
    对于大一点的程序,有很多c文件和头文件,这个时候全局变量就必须在头文件中声明,然后在一个c
文件中定义。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则编译的时候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如果只有头文件中声明就会出
现没有定义有警告。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K
       MODULE:  222.obj (222)
  出现上述错误则是因为变量k重复定义,把你的头文件中的变量定义前加extern,再在某一个c文件的程
序之前再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
    MODULE:  111.obj (111)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
    MODULE:  111.obj (111)
    ADDRESS: 000D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
    MODULE:  222.obj (222)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
    MODULE:  222.obj (222)
    ADDRESS: 001FH
   这四个警告就是变量k在头文件中有声明,但是没有定义,只需在某一个c文件的程序之前定义一下即
可。

网友A:
顶!以前在keil中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也是百度解决的,方法和楼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