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硅光电池板做信号接收的大侠请指点

楼主(2010-11-18):
用作激光接收,做无线通讯产品,这个硅光电池的驱动电路该怎么做?

楼主:
APD是什么?

网友A:
雪崩光电二极管

楼主:
谢楼上大侠!
请问能帮推荐下型号吗?

楼主(2011-01-26):
了解了下上面各大侠的方案,太贵,没办法,还得用硅光电池。
现在有两个问题:
1、是驱动电路没找到合适的
2、得有个滤镜,要不受可见光干扰太大,不知这个滤镜叫什么,怎么查,我没查到。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