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

楼主(2010-11-18):
设计了一个开关电源,输入为DC12V-40V,输出为3.3V,5V,12V,且最大输出电流设计为500mA。现在应用于新产品中输出电流不够,想让输出电流能达到1A以上,电路上要做什么改动?(变压器的线径经过计算,是够输出1A电流的),另外欢迎做电源设计的公司跟我联系,实在不行,我想外包重新设计个电源。我的qq:110901481.phone:13715251454

网友A:
你自己的电路不贴出来,让别人怎么能够知道电路应该做什么改动?
要外包,找PowerAnts或伟林电源均可。

网友B:
要看你的电路喽,关键是变压器哦!输入有抽头吗?抽在1/2,那就可能改动有效。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楼主:
这是之前的电源设计,后续的电源中,不再需要电压器的5脚和6脚输出。

这是之前的电源设计,后续的电源中,不再需要电压器的5脚和6脚输出。

这是之前的电源设计,后续的电源中,不再需要电压器的5脚和6脚输出。

楼主:
上图中,Q4不是普通的三极管,只是画图方便用了三极管的封装。现在想提高DC12V输出功率。

网友A:
不再需要+15V和-8.5V两路输出,将有关元件都去掉即可。
但减少的功率是否可以加到+12V这路上面,需要计算。如果+12V这路功率增加小于去掉的两路功率减少,则变压器初级侧电路和元件不必改动,否则需要重新计算。
变压器必须重新计算绕制,+12V这路整流滤波需要重新计算。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maychang的意见。

另外:你的输出功率增加了一倍,可能需要重新选择变压器(如果余量不够的话),至少变压器的参数是需要重新计算的。还有你前面的开关管的参数是否能够胜任也是个问题。

最好标上所有器件的参数,这个电源比较普通,没什么秘密可言。

楼主:
呵,我也觉得这个电源很普通,只是之前有个现成的图,就抓不出来,没有特意去处理。谁能帮我重算一下变压器,付费。可以与我联系。QQ:110901481,PHONE:13715251454

网友D:
把R7和R26的参数调整一下看看,特别是R26的阻值减小(这个功率应该不小吧),还有,Q4的额定功率是多少?不要烧了.安全起见,改动时把散热片做大点.仅供参考.

网友D:
负载功率慢慢调大

网友E:
呵,我也觉得这个电源很普通,只是之前有个现成的图,就抓不出来,没有特意去处理。谁能帮我重算一下变压器,付费。可以与我联系。QQ:110901481,PHONE:13715251454 ...
引用 楼主:

兄弟,别老提什么付费不付费的了,已经有高手在跟你交流解答了,机不可失,你觉得他们会很在乎你给的那点费用吗?能解决你的问题,同时让其他电工从中得到启发的话,或许他们更高兴,明白不?当然,如果你能给个10万8万报酬的话,强烈支持你们私聊。

网友F:
一个RCC,不明白D12,D10,D41,R17,R18,R19 这几个元件是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理解。。。

楼主:
兄弟,别老提什么付费不付费的了,已经有高手在跟你交流解答了,机不可失,你觉得他们会很在乎你给的那点费用吗?能解决你的问题,同时让其他电工从中得到启发的话,或许他们更高兴,明白不?当然,如果你能给个10 ...
引用 网友E:
[/quote
貌似兄弟很有钱。。。

网友C:
如果楼主出的起价钱,可以找我或蚂蚁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