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

楼主(2010-11-18):
请教各位,我要得到直流24V,我用三端稳压,请问变压器输出多少合适?我用整流管进行整流。

网友A:
三端稳压器输入应该比输出高一些,至少高2V~3V,所以整流滤波输出以26~28V为宜。但需注意,26V是带有纹波的直流的谷值,其平均值显然要比26V高,高多少与纹波有关。考虑到电网电压有波动,还需要放一定余量。这样,整流滤波的输出可能需要28~30V甚至更高一些。

楼主:
我现在有两组19V交流输出的电压,经过整流以后,我用万用表测量以后,发现电压变为了24。如果这样的话,我需要24的直流,我用24的交流输出是否就足够了?

网友A:
3楼:
你测量时带的负载是否与实际负载相同?如果相同,那么稳压输出24V,变压器次级24V可能差不多,或许还需要稍增加1~2V。这与你的变压器容量等等有关,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B:
一般的三端稳压的压差控制在3v是最好的,低压差的LDO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