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工作

楼主(2010-11-18):
(无正文)

网友A: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不是加电压即可,触发电流必须满足器件的参数规定。

网友B:
G的电压是对A1来说的,触发电压数值仅几V。对双向晶闸管,触发电压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但触发为正和为负的触发灵敏度并不相同,而且与A2对A1的电压极性有关。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能不能发一张双向晶闸管的内部原理图。
              对于4q的双向晶闸管有四种触发方式,给我的感觉是无论g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可以触发。

网友B:
4楼:
双向晶闸管内部,并非电路,不可能有原理图,只能有示意图。这可以到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可控硅晶闸管专辑》。

“低电平”在数字电路中一般是指接近于零的电平,显然不能触发晶闸管。只能说正电压和负电压都可以触发晶闸管,而且电压要达到一定幅度。

楼主:
对于四种状态,为什么g的电平是高还是低,都是相对于t1的。

网友B:
6楼:
就是这样规定的。
详细解释,到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楼主:
可控硅的有些g的电流和电压都很小,电流几十毫伏,电压几伏,那么有些设计是直接把他接220vac的。

网友B:
9楼:
“有些设计是直接把他接220vac的”
不可能。门极与220V之间必有某些元器件。

网友A:
触发回路往往串在高压回路里,但必需有触发元件,不是指直接接入的,如果那样,可控硅马上炸掉。

网友C:
可控硅的有些g的电流和电压都很小,电流几十毫伏,电压几伏,那么有些设计是直接把他接220vac的。
引用 楼主:

用直流电流几十毫安,电压几伏的确就可以导通的...220V接入控制极就像楼上各位所说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也就是一般用触发原件,如moc3020,这个光耦的输出端电流最大也就是5mv,这好和可控硅配合用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检测零点呢?

网友A:
去看看3020的手册再说。

过零检测的电路很多,性能较好的是使用施密特门限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