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高中物理题,改装电流表

楼主(2010-11-18):
“一电流表内阻为1000欧,满偏电流20毫安,若将该电流表改装为量程为0.1mA的安培表,方法是并联个电阻,阻值为20mA×2000欧÷0.1mA=200K”
这是从一个帖子上看到的,这个不对吧,应该如何改装?
另外理想电流表应该是内阻为0吧,有1000欧这么大么?

网友A:
你在哪里看到的呢?

网友B:
完全的是错的,小量程电流表可以通过并电阻的方法加大量程,但大量程的电流表不能改小。这个问题仅用欧姆定律即可解决,属于初中程度的问题。

网友C:
满度1mA的磁电式指针电流表,内阻最大不会超过100欧,质量较好的电流表内阻仅十几欧。20mA的电流表,内阻应该不超过几欧,质量好的可达一欧以下。若20mA电流表内阻2000欧,那根本不能用,因为需要40V电压才能够令其满度偏转,快成电压表了。

网友D:
又是似是而非的试题吧,坐在办公室了拍脑袋想象,哎!!误人误己。

网友E:
不管这个内阻1k ohm是否合理,至少改装时并联200k ohm的电阻用脚趾想想都知道是不可能的。电阻并的越多,总电阻越小。初中就讲过了

楼主:
百度上看到的,还是个最佳答案,呵呵,百度不可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