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2.4G无线产品都是一对一配对的吗

楼主(2010-11-18):
RT,所有的2.4G无线产品都是一对一配对的吗,假如发射器坏了,换一个发射器就不能使用了吗?  请知道的人给个准确答案!

网友A:
有1对1的,也有1对多的(1个接受对N个发射)。换个发射,你只要知道怎样配对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可以自己拿来配对的,产品说明里面告诉你怎样配对的。

楼主:
但是我问了七八家卖2.4G鼠标的(包括罗技 雷柏),都说只能一对一配对使用,换一个鼠标适配器就不认它的ID,他们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对码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对码。。。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配对的,他们生产的时候就是1对1对配的。就是不知道到手动配的方法而已,厂家没有告诉销售人员方法吧。你可以把那个存ID的IC对换过来就可以不用你配对了啊。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2.4G产品,一对一当然可以配对,但我想我是否可以做成这样:假如用户的适配器掉了,借别人的适配器是否也能用。可惜一直找不到方法,就去淘宝问了一下他们做的无线鼠标,据说是不行的

网友C:
应该可以通过对码的方法解决。

网友D:
程序写自动对码就行了
其实就是跳频

网友E:
楼主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商业模式问题。

事实上,2.4G技术本身并没有限定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具体的操作,是由通讯协议本身去处理的,实际也就是由相应的驱动控制软件来决定的。
然而,基于现实的商业利益问题,各个厂家之间都不愿意通用,本身自己内部也不愿意产品互换,这样可以迫使用户多买几个鼠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才使得所有厂家做出来的产品都是一对一的,一旦某个适配器坏了你就只能全套重买。

这是基国特色,没辙!  :curse:

楼主:
12楼说得对,--------在一个小时钱我还觉得12楼瞎说,到刚才IC代理商才把对码的资料传给我,我很无奈:为此为题纠结了两周,技术支持干嘛非得等到我精疲力竭时,才把资料给我。。。。。。

网友F:
这个本来就是商业模式,或者说是傻瓜式的应用
如果一对多,那么同一场所鼠标键盘还能用啊
但是某一部件出问题的维修问题应该是厂家的事情,
坏一部分整体全重新买太扯淡了

网友G:
如果只是信道部份是一定可以互换的,但整合其它个性化的东西就不行了,通常是ID、协议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