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系统中精密电压电流测量单元问题

楼主(2010-11-18):
求教!
在IC测试系统中测量电流的原理是通过检测将在电阻两端的电压差然后除电阻的值得到的。
请问,如果要量测一个小电流,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阻,或者用其他电路单元代替?欢迎讨论!衷心求教!
         感谢!

网友A:
用一个输入偏置电流很小的运算放大器和精密电阻可以搭建一个小电流测试电路,在没有屏蔽的情况下,可以精确到nA

网友B:
第温漂的功率电阻就可以了,问题的关键是你的电流小到什么程度,对测量设备有没有输入阻抗要求,测量精度如何,什么都没有,这样扔下一句话就跑,没有人就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