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置usb的FPGA无法识别

楼主(2010-11-18):
请教各位大侠:我将USB代码下载到FPGA实现USB Device,但是连接电脑后显示设备无法识别。用BUS Hound 抓一下,发现在一系列的Get_status、set_feature和 clear_feature命令后,就没有反应了,Host也不再发送Get_descriptor命令。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addr都没设置呢...

网友B:
如果FPGA代码没错,就是FPGA没跑起来

网友C:
固件了?FPGA直接给作了?

网友D:
用FPGA实现USB Device  成本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