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变压器要提供哪些参数?

楼主(2010-11-18):
要定制一款变压器,要求如下:1、输入220V交流,+/-10%偏差下都能正常工作
2、输出2组,一组接7805,一组接7905,至少150MA电流

我要提供哪些信息给厂商?

如果输入信号偏差10%,输入198V时输出至少为7.5V,才能保证7805工作(2.5V压降),电流保证至少150mA。

保证198V能工作,正常工作220V的次级输出时多少V?怎么计算?会不会发热很厉害?
198V能够工作,220+22V=242v,发热不是很恐怖?

网友A:
直接去买没有偷工减料的双9V绕组3W以上的变压器即可

网友B:
“198V能够工作,220+22V=242v,发热不是很恐怖?”
没错。稳压芯片的最大功耗必须以此为准进行计算。

楼主:
直接去买没有偷工减料的双9V绕组3W以上的变压器即可
引用 网友A:

被要求提供参数去定制,并写出计算公式和必备参数

参数是不是输出电压,电流就可以?

楼主:
上图:
电压器输入电压
电压器输出电压
7805输入端
7805压降
/
220-22=198V
5.71V
8V
3v
198/5.71=34.68
220V
220/34.68=6.34v
6.34v*1.4=8.88
3.88v

220+22=242v
242/34.68=6.98V
6.98V*1.4=9.77
4.77v

1.4倍包含的滤波部分。
J计算过程:
198V时,7805输入端保证8V(滤波电容之后),变压器副边8/1.4=5.71V
原边副边比值: 198/5.71=34.68

DCDC+LDO更稳定

楼主:
原理图无法上传,其实就是7805经过4个二极管全桥整流,通过220u/16V和104滤波输入个7805

请高手指教上面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C:
基本正确。

楼主:
谢谢高手,不知道要不要提供材质、圈数、间距等等参数

网友C:
其实还真没必要那么麻烦,目前这样的通用性参数的变压器市场上应该有现成的。

网友D:
变压器还有个静态功耗,不能低于0.5W

网友E:
几W的工频,铁芯重量不到一斤,正常的硅钢片铁损不到0.2W

静态功耗,不能低于0.5W,那只能用马口铁皮做铁芯了(俺小时候这样干过)

网友B:
变压器铁损还没有听说过不能低于多少W的,只有不能高于多少。

网友C:
对空载电流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F(2011-03-03):
我也是想找个变压器!正负15负的!输出电流至少1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