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051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运行新唐给的串口例程,有个地方有疑问;
发现 中断不停的发生,发生之后(u32IntStatus & DRVUART_THREINT)一直是为true的,
这是为什么???
谁知道,我大致看了一下串口的知识,没发现哪里有这样的说明!
按我的理解,当发送FIFO为空,也就是发送FIFO里面的数据消费之后这个中断发生,为什么会一直中断呢?
有谁能帮助讲解一下??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define RXBUFSIZE 1024

/*---------------------------------------------------------------------------------------------------------*/
/* Global variables                                                                                        */
/*---------------------------------------------------------------------------------------------------------*/
volatile uint8_t comRbuf[RXBUFSIZE];
volatile uint16_t comRbytes = 0;        /* Available receiving bytes */
volatile uint16_t comRhead     = 0;
volatile uint16_t comRtail     = 0;
volatile int32_t g_bWait     = TRUE;

uint8_t u8SendData[12] ={0};
uint8_t u8RecData[RXBUFSIZE]  ={0};
int32_t w_pointer =0;
volatile int32_t r_pointer = 0;
int32_t IsRS485ISR_TX_PORT = FALSE;
int32_t IsRS485ISR_RX_PORT = FALSE;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 UART Callback function                                                                                  */
/*---------------------------------------------------------------------------------------------------------*/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0xFF};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ISR.RDA_IF==1)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DrvUART_Read(UART_PORT0,bInChar,1);

            if(bInChar[0] == '0')
            {
                g_bWait = FALSE;
            }
            /* Check if buffer full */
            if(comRbytes < RXBUFSIZE)
            {
                /* Enqueue the character */
                comRbuf[comRtail] = bInChar[0];
                comRtail = (comRtail == (RXBUFSIZE-1)) ? 0 : (comRtail+1);
                comRbytes++;
            }
        }
    }
    else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THREINT)
    {

        uint16_t tmp;
        tmp = comRtail;
        if(comRhead != tmp)
        {
            bInChar[0] = comRbuf[comRhead];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InChar,1);
            comRhead = (comRhead == (RXBUFSIZE-1)) ? 0 : (comRhead+1);
            comRbytes--;
        }
    }

}

/*---------------------------------------------------------------------------------------------------------*/
/*  UART Function Test                                                                                       */
/*---------------------------------------------------------------------------------------------------------*/

void UART_FunctionTest()
{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LSINT | 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UART_INT_HANDLE);
    while(g_bWait);

    /* Disable Interrupt */
    DrvUART_DisableInt(UART_PORT0,DRVUART_RLSINT | 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
    g_bWait =TRUE;

}
/*---------------------------------------------------------------------------------------------------------*/
/* UART Test Sample                                                                                        */
/* Test Item                                                                                               */
/* It sends the received data to HyperTerminal.                                                               */
/*---------------------------------------------------------------------------------------------------------*/

int32_t main()
{
//    int8_t item;

    STR_UART_T sParam;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Run 48Mhz */
    DrvSYS_Open(48000);

       /* Set UART Pi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UART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192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sParam) != E_SUCCESS)
    {
         return FALSE;
    }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6,E_IO_OUTPUT)   ;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DrvSYS_Delay(500000);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DrvSYS_Delay(500000);

    do
    {
  DrvSYS_Delay(500000);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DrvSYS_Delay(500000);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UART_FunctionTest();

    }while(g_bWait);

}

}

网友A:
有点乱,先把原厂例程看明白再自己做会好些。

楼主:
这个就是原厂的例程,我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了个没问题,但是其实没有理解透!
他这个我测试了,不停在中断!

网友B:
楼主确定这个是原厂的例程??

楼主:
基本没有改动,只是瘦身了!

网友C(2011-11-23):
fifo空的时候就一直中断,我也遇到了
还在找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