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小弟想很久都想不明白~求解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楼主:
在正常情况下Q3是完全导通的,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下三极管Q2会导通来截止Q3,使得电压只能从Q3的体二极管流过。
我在想会不会是温度原因,实在想不出啊。

楼主:
发了几个板块,大家就没一点意见给小弟吗,苦恼~

楼主:
弱弱的顶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截止?不需要截止啊。

Q1/Q2是镜像恒流方式接法。(注有所差异)
通过Q2和R2控制Q3输出稳定电压。

镜像是我的弱处。可以找书看看,我就不把错误的摆上来了。

楼主:
謝謝指點。。。看著是很像 但是感覺不是啊~

网友B:
我来说说吧。
我把图中Q3看成P沟道MOS管。因为箭头是向外的。一开始时,Q3应该是导通的。那么在R5和RL上就有电流流过。Q1会导通并处于放大状态。R1上就有一个电流,那么Q2的b会有一个电压。那么Q2上也会处于放大状态,Q2的集电极流出电流在R2上形成电压。
如果在R2上形成的电压U(R2),使得VCC-U(R2)<=2V的话,Q3,就会截止。随后Q2又不放大了,U(R2)失掉,又回去那个状态,然后又回来。哈哈,应该是一个方波。
我没有带数值,不知道对不对哦。
今天刚好也看到这一部分的书,嘿嘿,说两句。

楼主:
图中三极管的PDF。大家给点提示吧~

网友C:
这不是模电的内容吗?有难度。

网友D(2011-01-04):
Q1、2、3常态都处于导通,导通后就截止了,然后再因Q1\2拉低导通在使MOS管导通。是恒压的吧。

网友:
这是个过压保护电路,应该是笔记本计算机内的供电电路。
如果VCC高于额定电压,则图中点3电压会上升,使Q2的ce间电压下降,也就是点5和点6之间电压下降,Q3截止。

网友:
可防止笔记本计算机使用错误的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损坏,电源适配器正负极性反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