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波形异常

楼主(2010-11-19):
各位好,我是做变频器的,新设计出的使用富士25A模块5.5KW变频器,驱动正压16V,负压-8V,门级电阻82欧姆,驱动开通信号存在下沟,电压达到0V,时间大概在100~300个ns之间。这种异常情况,怀疑是有米勒电容效应引起的或者PCB布局走线引起的。PCB已经定死了,我更改门级电阻到100欧姆也不行,在门级与发射级GE之间加电容几百PF或者101电容也依然没有改善。请教高手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是如何解决的。这样的驱动异常,机器的可靠性有多大影响。这种异常情况当然不是百分百存在的,用示波器抓波形也只是偶尔可以抓到。

网友A:
同意楼上.
楼主提到波形是偶尔发生的, 但分析的思路都在经常性问题的考虑.
既然偶尔发生, 可以其他方面考虑, 比如电源, 噪声, 电流串扰等等.

网友B:
社么叫电压0V? 用社么驱动IGBT
异常表现为社么样子?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怀疑是驱动电源或者PCB走线产生的干扰。但,电源和PCB都已经无法更改。这种现象对PIM工作的可靠性有多大影响,会炸掉吗

网友C:
驱动电路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