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继电器

楼主(2010-11-19):
触点参数为直流450VDC-10A的继电器,能否用于交流380VAC?那位兄弟知道的告知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应该可以。
虽然380V交流的峰值为540V,但交流电流有过零之时,容易灭弧。
最好向生产厂家查询。

网友B:
不是这么计算吧,交流耐压应该不能套用1.4这个系数计算吧??

楼主:
很少交直流通用的继电器/接触器,真空密封的价格又太贵,纠结啊!
上面的兄弟有没什么好推荐?能工作在400VDC/380VAC,电流10~20A,还有一点。。。价格不能太贵:dizzy:

网友C:
不建议这么使用,特别是负载带有一定感性环节比如电机等时。

网友B:
同意春哥的意见,建议楼主选用单用的继电器。

网友D:
交流与直流继电器接点使用材料不一样,不建议这样使用

楼主:
找了个富士通的FTR-J2,可以过450VDC/10A,据他们工程师说380VAC也能用不知道是不是忽悠
价格也太贵了点,批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