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白色的,固定电子元件的胶,叫什么胶?

楼主(2010-11-19):
如固定电容,固定电位器等,干了后有一定的硬度。

网友A:
704 单组份室温硫化硅橡胶

网友B:
白色热胶

网友C:
白色环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般没有用热熔胶固定电阻元件的

网友F:
704的话干了应该还是软的

网友G:
白色环氧
引用 网友C:

白色环氧

网友H:
5楼老手啊

网友I:
热熔胶吧

网友J:
“白色”的胶,比较常见的有一种是(如3楼所说)单组份硅橡胶,干后仍相当有弹性。另一种俗称“玻璃胶”,常用于建筑中粘镜子等等,成份主要是硅酸钠(这类玻璃胶有两种,一种半透明,有强烈的醋酸味,另一种就是我说的,白色,几乎没有酸味),干后略有弹性。
环氧树脂也有呈白色的,那是树脂中的填料的颜色。树脂硬化后几乎没有弹性。环氧树脂通常是双组份,使用前混合。
热熔胶80摄氏度上下就有很好的流动性,温度稍低即变硬,其弹性随温度变化很大,10摄氏度左右就变得很脆。热熔胶也有白色的,同样是其中的填料的颜色。

网友K:
只是

我知道,很明确是热熔胶,只是不知道成分是什么。不是普通的聚乙烯热熔胶。

网友:
我见到的是红色的,也想知道是什么成份

网友L:
热熔胶呈一定的透明,很容易和硅胶、环氧胶区别,而且热熔胶在室温下具有一定弹性,这也是鉴定方法之一。但正是因为热熔胶的特性,固定可调元件的调节端是不能用热熔胶的,但适于固定元件的整体,特别是较大、较重的元件,其弹性正好成为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