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一个模拟电路分析

楼主(2010-11-19):
电路如图 这是一个模拟AD采集的电路
现用软件实现流程
1、将运放--5  接GND   理解为放电
2、将运放--5  接Vin     将输入电压充电
3、将运放--5  接VREF1在Vin基础上继续充电  打开定时器  直到同相端输入电压大于反相端
4、后级运放输出低电平  实现下降沿  CPU中断  查看定时器值
5、计算  定时器的值与电压输入信号Vin一定比例关系

以上步骤均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但实在不知道原理
问题如下:
1、切换三种状态时 运放怎么工作
2、充放电时间怎么算 这是主要的
3、时间与电压关系

跪求答案

楼主:
刚用仿真看下波形  看完后更晕了  高手们  都进来看下了

网友A:
用软件仿真一下电路或者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各关键点的工作状态,就明白了!

楼主:
仿真了  用的multisim  可是结果不是很理想
或者说我仿真没设置好
郁闷  没人能给分析下么

网友B:
net1,VIN,UI都干嘛使的?
2.5V/5V又是啥意思?
没看明白

楼主:
net1没有别连接  就接了个运放反相端
UI是输入啊  VIN是过阻抗的电压  说白了就是个网络标号  省得我连线了
2.5/5v  就是这是一个参考电压   或是2.5V 或是5V  你分析电路按那个分析都成 影响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