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负温度系数电阻为什么能防止浪涌?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启动之前  有电阻 限流

有电流以后  会发热  温度升高  电阻减小  然后就相当于导线了

楼主:
但是我插电一段时间后,再拔、插呢?那时电阻很小吧?(温度总不会降的那么快吧?)
而且工作时,对于电源的瞬间浪涌呢?这时它电阻很小的呀?

网友B:
3楼:
没错,断电后很短时间又上电,NTC就不能起作用。
不过,在这很短时间内,设备中各滤波电容并没有完全放电,所以此时的浪涌电流比没有NTC而上电时要小,但比NTC完全冷却之后上电要大。

设备正常工作时,电网中强干扰产生的瞬间大电流,NTC是防不住的,需要另外采取措施。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maychang!

网友C:
有些產品會限制斷電時,一定時間內必須把電容的電全放完...
所以還是有問題.

网友D:
这些东西不是一种手段就能防得了的.
要了解不同元器件的性能,特点.
综合起来,并尽可能用最少的手段达到最大的效果.

其实电子也要悟性的.

网友E:
小弟特来看看,同时学习学习!

网友F(2011-01-13):
NTC负温度系数电阻  还有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