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振铃,求救!

楼主(2010-11-19):
最近小弟使用运放搭建了一个低频磁耦合放大器,信源波形为正弦波,频率为几KHZ,感应线圈的感量大概10mH,运放输出的波形出现严重的振铃,而且在无激励信号的情况下,运放输出端的底噪也有300mV,噪声频率大概是10KHZ,在我的有用频率范围内,使用滤波又没办法滤掉,请各位大侠帮忙支招,多谢了!

网友A:
方波等等有上升下降的波形才可能有振铃,纯正弦波怎么会有振铃?
如果输入信号是纯正弦波,二倍频率处的噪音绝对可以滤掉。
最好把波形贴出来。既然是仿真,肯定很容易得到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