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105的CAN1,CAN2到底是怎么个主从关系?

楼主(2010-11-19):
现在用105的CAN遇到个问题,

在先配置CAN1,再配置CAN2,这样两个都能正常工作。
单独配置CAN2,也能正常工作。
而先配置CAN2,再配置CAN1,这样CAN1能正常工作,CAN2能发送数据,但不能接收数据。

想问问香版,初始化配置CAN1后,CAN2必须重新配置一下吗?

网友A:
没有主从关系。

你看看邮箱的分配顺序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CAN1->FA1R的问题。
CAN1复位后,CAN1->FA1R会复位。导致CAN2设置的过滤器都被禁用了。

要是把CAN2做成完全独立的,该多好啊!~

网友B(2014-09-25):
我现在用的STM32F205ZE芯片,用到了2个CAN,我把CAN2的L和H线拔掉,不影响通信,但是如果把CAN1的线拔掉,则CAN2只发不能收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4-10-28):
原因找到了,和楼主一样的原因。
CAN1复位后,CAN1->FA1R会复位。导致CAN2设置的过滤器都被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