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模块启动,但识别不了SIM卡,不知怎么办,急!!!!

楼主(2010-11-19):
我的sim卡安上了,不知为什么,设置关于模块的信息都能返回ok,但关系到sim卡的命令就不行了,返回的错误提示我没有装SIM卡,我的模块是否坏了?测了SIM卡电压为0。附上我运行一些命令后的信息:
at
OK
at+ccid?
ERROR
at+cfun?
+CFUN: 1
OK
at+csq
+CSQ: 26,0
OK
at+csca="13800250500"
ERROR
at+csms
ERROR
at+cmgs="136********"
ERROR
at+cmgs="13610101010"
ERROR
at+cgmi
SIEMENS
OK
at+cgmm
MC55
OK
at+cgmr
REVISION 04.00
OK
at+cgsn
OK

楼主:
我将SIM卡卸下之后测ccvcc飞引脚为0,模块又能正常启动,,望给位大侠给予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连线和SIM卡座的接触情况。

网友A:
有些模块带有SIM插入检测的,必需按规定连接检测回路。

楼主:
现在又有个问题了,不插卡:
at+csq
+CSQ: 26,0
OK
插卡出现:
at+csq
+CSQ: 99,0
OK
没有信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我的SIM卡重新用排线引进去的,会不会是排线太长导致的?

网友A:
SIM卡不可使用排线接入,有严格EMC设计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