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CD4051进ADC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图片上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描述如下:4-20mA信号经过差分放大电路进入CD4051,原来的打算是信号从CD4051出来后,经过线性化的光耦隔离后送入ADC,但是发现这种隔离方法很依赖电源的一致性,而且也达不到要求,只能暂时把这部分电路短掉,现在的方式是信号从CD4051出来后直接进ADC,但是发现ADC采集到的数据远低于目标值,而使用万用表量ADC输入端的电压是对的,而且信号不经过CD4051进ADC可以得出正确的数据,现在判断是CD4051能通过的电流过小,导致ADC采样时采样电容充电速度过慢造成的(从差分到ADC中间并没有串接电阻),因为手头没有示波器无法验证,请有类似使用经验的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保持信号稳定之后进行采样,在信号稳定的时候判断问题所在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这个信号稳定时间貌似很长,而且永远也到不了目标数据。我试一下在CD4051后端加一级跟随看看。

网友B:
原来的打算是信号从CD4051出来后,经过线性化的光耦隔离后送入ADC,但是发现这种隔离方法很依赖电源的一致性

这句很有意思,希望详细介绍。

楼主说的问题,最好有图。设法上图吧。

楼主:
电路图如下,光耦隔离电路网上到处都是,还有另外一种接法,都是HCNR201应用资料推荐用法演变过来的,但是经过搭电路测试没有成功,用仿真软件仿真是没有问题的。等等我把仿真的电路图上传一下。

analog  (57.36 KB )

楼主:
我晕,两张图怎么是叠起来的?!!

楼主:
另外一个光耦隔离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搭电路完全出不来,不知道是哪地方出了问题。

analog iso  (47.49 KB )

网友C:
要先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才能送入模拟开关,模拟开关具有不小的内阻,而且载流能力很有限。

网友D:
对注意模拟开关的内阻,所以得加射极跟随,把电压全都降落到放大器上,

网友E:
模拟开关输出接线性光耦,很稳定,我用过已经做出产品来了我用的是4053,信号从4053输出后的电路如下:

网友E:
这个电路时HCN200技术手册上的原图,HCN201效果更好

楼主:
结贴给分,另外请教一下zkkov2000,线性光耦两侧的运放必须要用双电源吗,能否用单电源,我仿真的时候使用单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看你输出的信号范围了,如果电压范围下限接近地电位或有负的,就得用双电源供电。要不输出信号要失真。
我这个电路前边已经把信号放大处理过了,进来的电压一般是在V级,后边电阻分压直接进入了CPU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