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火线开关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0-11-19):
我很困混的是,好多市面上卖的开关,说静态功耗做到了40个微安,我也看了红外接收模块的功耗,至少都得几个mA,我们的无线开关要一直处于接收模式,也就是说无线模块都耗电好几个mA了,40个uA是怎么样做到的,烦请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A(2012-02-28):
这个40个微安是指输入电流(交流),而不是直流(输出电流)

网友B:
220V*40uA/5V=1760uA

网友C:
不能一直处于接收模式, 1s唤醒一次即可,每次打开2ms 检测是否有红外型号.
有,就.....
没有就...sleep

网友D:
sleep可能造成灵敏度不好。

网友E:
红外很难做到
那种1s唤醒的方案绝对死菜,要么遥控距离近得死人,要么根本就控不了
所以现在单火开关还是射频的多

网友F:
请问楼主,没有零线的无线开关是如何做到的,因为很多不确定因素的负载,如何都能实现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