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d2做烧录器用?

楼主(2010-11-19):
各位有用MCD2做烧录器吗?我用的时候都是在ide中直接烧录。我现在又一个HEX文件要烧到PIC18F4550里面,用MCD2可以做吗?

网友A:
开发阶段可以使用ICD2编程,但在生产阶段不建议使用。

ICD2做编程器时,会存在2%左右的烧写失败数量。

MCD2应该是网友按照ICD2仿制的类似产品,估计质量比ICD2还不如,所以烧写失败的可能更大。
做调试使用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