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欠压锁定电压,设成多少合适?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设定ic的欠压检测脚等于7v就好了,如果检测电压高于此值,那么就用分压来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我想问的是,既然8.4V输入对应7V欠压,那么12.6V输入对应多少V的欠压合适?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A:
10.5v

楼主:
楼上,你的这个电压是12.6*(7/8.4)得来的,这个有根据吗?

网友B:
欠压保护一般在输入的80%---85%,主要是考虑到市电供电的线性变化,和电源满足相应的国标。当然了,特殊电源需特殊对待。

网友A:
一般12v电池的亏欠电压就在10.2-10.5之间,这个具体定义要根据你所使用电池的放电参数来确定的,我给出最高的欠压值是比较保守的。

网友C:
为保护电池,是应该适当留点余量,按保守参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