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CD4051问题

楼主(2010-11-19):
在应用CD4051进行8通道切换时,相邻的通道之间产生了干涉,请问怎么解决?
是通道切换的时间过快么,还是别的原因?请问有没有更好的通道切换芯片,最好有8个通道的。

网友A:
问题可能不是在CD4051上。
你的电路,CD4051的模拟端(无论是信号输入还是信号输出)是否对地有电容?或者有容性的元件?或者较大的分布电容?
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TO 2楼
我只画出了8路中的1路,其他7路相同,
问题:
(1)CD4051我用5V供电,是否加大供电电压,加快开关的反应速度?
(2)在进CD4051前面有个RC滤波,是否产生的积分效应,造成通道间的干涉?
(3)前后的两个电压跟随器设计可以么?

楼主:
TO 2楼

2# maychang
我只画出了8路中的1路,其他7路相同,
问题:
(1)CD4051我用5V供电,是否加大供电电压,加快开关的反应速度?
(2)在进CD4051前面有个RC滤波,是否产生的积分效应,造成通道间的干涉?
(3)前后的两个电压跟随器设计可以么?

网友B:
VEE没接负电压?

网友A:
电路图太不完整。如5楼所问,Vee接到哪里去了?
还有,模拟开关前后的运放使用多高电压的电源?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前后两级RC,时间常数是多少?
模拟开关转换速度(从前一通道到后一通道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CD4051是5V供电,INH,VEE,VSS同时接地的,运放用单电源5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4051是5V供电,INH,VEE,VSS同时接地的,运放用单电源5V供电。
前后两级RC的时间常数和模拟开关转换速度的匹配很重要,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了好多模拟开关的资料,前后不能接电容元件么?我提出的3个问题帮忙考虑一下,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很重要”,倒底是多少?你不说,别人怎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R=10K,C=0.1uF,模拟开关转换速度(从前一通道到后一通道的时间)这个我不清楚,软件工程师编的,是不是模拟开关转换所需要的时间一定要大于RC的时间常数?

网友A:
“模拟开关转换速度(从前一通道到后一通道的时间)这个我不清楚,软件工程师编的”
用示波器看看,总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开关转换速度(从前一通道到后一通道的时间),我看了下大概1.5ms吧。

网友A:
12楼:
这就是了。
假设时间上相邻的两通道,前一个通道之前的运放输出1V,后一个通道之前的运放输出2V。
当模拟开关从前一通道转换至后一通道时,模拟开关之后的运放输入端从1V跳变为2V,运放输出端也从1V跳变为2V。那么该运放输出端的RC电路时间常数为1ms(R=10K,C=0.1uF),C两端电压不可能立即从1V跳变为2V。理论上,C两端电压从1V变到2V的时间是无穷大。实际上,C两端电压是逐渐接近2V,所需要的时间视与2V相差多少而定,相差千分之一所需要的时间远大于相差百分之一所需要的时间。
将模拟开关之后那个运放输出端的RC时间常数改小,小到不足1.5ms的百分之几,甚至完全去掉。

网友C:
输出侧根本没必要加RC回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一些!我决定OUT端的RC回路,把电容去掉,留下电阻。IN端的RC滤波电路需要去掉么?

网友A:
15楼:
IN端的RC滤波是否去掉,视你信号的性质决定。实际上,该RC的时间常数也应该由你的待测信号性质决定。
另外,OUT端的跟随器,如果A/D输入阻抗够高(远大于模拟开关电阻),也可以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OUT端我接的是ADS7822,原来模拟电路的设计这么有讲究,真是博大精深,小弟刚出道,算是长见识了,以后多向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C:
输入侧即时需要加也是为了旁路高频干扰,比如信号经过长线传输时,但这时通常无需串电阻。

网友A:
17楼:
“原来模拟电路的设计这么有讲究,真是博大精深”
小意思啦!这些内容,离“博大精深”还远得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