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0.14接高电平还是接低电平?

楼主(2010-11-19):
P0.14是怎样配置的?使用JTAG仿真时,P0.14(也就是第41引脚)接高电平还是接低电平?求高手指点。怎么标题还不让多写啊?

网友A:
哪个芯片的呢?

楼主:
不好意思,忘写了。LPC2136

网友B:
正常使用接高电平,ISP时接低电平。

网友C:
楼上是行家

网友D:
那个是ISP引脚
在系统上电前将此引脚拉低(我一般使用短路端子与地短接),
那么上电后LPC2136进入ISP状态。

网友E:
这么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F:
解释的都很清楚了。学习中。

网友G:
好麻烦啊!能说下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