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F的意思?

楼主(2010-11-19):
vr, ov, ST, se, RAM
startup.s文件里,如:
$IF (REMAP)
                LDR     R0, =MEMMAP
$IF     (EXTMEM_MODE)
                MOV     R1, #3
$ELSEIF (RAM_MODE)
                MOV     R1, #2
$ELSE
                MOV     R1, #1
$ENDIF
                STR     R1, [R0]
$ENDIF
这里的$IF是什么意思?

楼主:
新手问题比较多,各位大虾表笑我哈。:L

网友A:
条件编译

网友B:
呵呵,不会的,不懂就问嘛,二楼已经答案。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嗯,楼主可以结贴了,

楼主(2010-12-29):
嗯,谢谢各位。我还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