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4051通道切换问题

楼主(2010-11-19):
在应用CD4051进行8通道切换时,相邻的通道之间产生了干涉,请问怎么解决?
是通道切换的时间过快么,还是别的原因?还有,请问有没有更好的通道切换芯片,最好有8个通道的。

网友A:
由于各个通道的直流电平不同,切换时就会出现电压尖峰,你可以在切换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开始采集

楼主:
TO 2楼

2# 天神下凡
真诚感谢,你的建议我去尝试的。
我只画出了8路中的1路,其他7路相同,
问题:
(1)CD4051我用5V供电,是否加大供电电压,加快开关的反应速度?
(2)在进CD4051前面有个RC滤波,是否产生的积分效应,造成通道间的干涉?
(3)前后的两个电压跟随器设计可以么?

网友B:
OUT端的电阻和电容不能太大,过大的话也同样会产生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一点忘了考虑了,谢谢!你对于我前面提出的3点有什么建议?

网友B:
1)对于CD4051我用的少,而且现在也在被一个问题困扰,怀疑是电源电压不够,做一下试验吧。
2)CD4051前端的RC滤波并不会影响到别的通道,后端的才会影响到。
3)两个跟随器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我一直是这么用的,如果是使用双电源的话,使用负相端输入更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右往左,进入CD4051的那个RC滤波不会影响么?我觉得RC时间常数和通道之间的干换时间很是关联,如果转换过快,RC充放电没有完全,这样不是会形成通道间的干涉,OUT端的那个RC我忽略了,谢谢你的提醒,其实那个也很重要。如果不用RC,你说可以么?

网友A:
模拟开关CD4051使用的4个要点[zz]

1、使用单电源时,CD4051的VEE可以和GND相连。
2、强烈建议A,B,C三路片选端要加上拉电阻。
3、CD4051的公共输出端不要加滤波电容(并联到地),否则不同通道转换后的电压经电容冲放电后会引起极大的误差。
4、禁止输出端(INH)为高电平时,所有输出切断,所以在应用时此端接地。作音频信号切换时,最好在输入输出端串入隔直电容

网友B:
楼上的建议很对。
CD4051输出端是各个通道的公共输出,如果其上加了大的RC滤波会对各个通道产生串扰,输入端则无所谓,加或者不加都对其他通道没有影响,仔细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4051单电源5V供电,运放单电源5V供电,INH,VEE,VSS都是接地的
(1)那就是OUT输出端,那个跟随器的电容去掉么?紧跟的电阻要不要去掉?
(2)加过跟随器了,那个电容还要考虑么?
(3)我用的单片机是89C2051,控制端口芯片内有上拉电阻,A,B,C端还要再加上拉电阻么?

网友C:
(3)前后的两个电压跟随器设计可以么?

没有必要设两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C:
(2)在进CD4051前面有个RC滤波,是否产生的积分效应,造成通道间的干涉?

这个跟通道间干涉没关系。相反,有电容后因为交流阻抗低,通道间信号电平差引起的阶跃会更小。我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用进入CD4051的那个好,还是出来接跟随器好,请指教!总要去掉一个,

网友B:
根据我现在的使用经验,后端的那个不可省,前端的可有可无。

网友C:
在应用CD4051进行8通道切换时,相邻的通道之间产生了干涉,请问怎么解决?

通道间干涉(干扰)总是存在的。datasheet上也说明了这点。但是,如果切换时的干扰也很在乎,得交待信号特征,如带宽,频率范围等。

从原因上说,前面的电路也可能有问题,不要单单赖电子开关。

网友D:
切换后延迟会儿;4051输入对地接个二极管,阳极接地,阴极接输入;
不知道你的信号时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如果是用在串口通讯上,4051输出接上拉电阻4.7K就行。模拟量的话不接。
你的两极干扰估计就是切换的时候导致的,延迟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IN进去的是0~5V的电信号,OUT出来的也是0~5V的电信号,OUT端接ADS7822,进行模数转化。
(1)4051输入端为什么要接个二极管,作用是什么,二极管是接在那个电容后面么?
(2)输出端的上拉电阻我认为可以不接

网友E:
你需要的转换速度很快吗?
如果不是,每切换一次通道,都要延迟一段时间。
或者连续转换n次,丢掉前m次的数据,只要后面的

网友D:
1)二极管和4051管脚直接连接,模拟开关一般是N沟道和P沟道的两个MOSFET并联电路来实现通道切换,如果输入信号过低出现负值,MOSFET反相偏置,就可能把芯片损坏;
2)上拉电阻用的条件是在串口通讯时,为了抗干扰,因为我做项目时碰到过不工作时通讯瞎发乱数,所以加个上拉电平确定下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问题解决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的输出有尖峰

网友F(2012-03-27):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下

网友G:
减小OUT端的RC值

网友H(2012-09-16):
楼主啊,具体是怎么解决的,给大家说一下,同样处于迷茫中

都是来免费拿东西的,呵呵

网友I(2013-01-06):
希望楼主指教一下

网友J(2013-02-05):
不太好用,这个

网友K:
信号小的话要考虑4051的导通阻抗

网友L(2013-12-20):
请教zh5319g  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12-15):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求助

网友M:
切换后延迟会儿;4051输入对地接个二极管,阳极接地,阴极接输入;

网友N(2017-05-23):
您好,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向你请教一下么?

网友O(2024-06-14):
我的切换有脉冲尖峰咋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