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并联解惑!!!!!!!!!

楼主(2010-11-19):
如图,2只稳压管并联电路
设,输入Vi=10V
     ZD1为5.5V
     ZD2为8.5V
教科书上说
     在如图的连接方式中,
     两只管子都击穿
     然后V0=5.5+8.5=14V !!!!!!!!

问题:
1、能同时都击穿?
2、10V变14V?!!!升压了,怎么升的,那里的能量?!!!
请高手们解惑!!!

网友A:
怎么会击穿呢?
图中两个稳压管串联使用,稳压值为14V,输入Ui只有10v,所以输出Uo约等于10V

网友B:
想半天不如到手1分钟。

网友C:
楼主,这是两个稳压管串联。。。还有,输入电压低于14V,稳压个串串啊。。。

楼主:
别骂我啊
教科书上写的
我也是想半天也没看出能稳压
但能出书的怎么也是个教授吧
”不敢“怀疑
姑拿出来让大家的慧眼看看

《从零开始学模拟电子技术》P19
老T叔那里有
大家可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