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稳压管解惑!!!!

楼主(2010-11-19):
如图,2只稳压管并联电路
设,输入Vi=10V
     ZD1为5.5V
     ZD2为8.5V
教科书上说
     在如图的连接方式中,
     两只管子都击穿
     然后V0=5.5+8.5=14V !!!!!!!!

问题:
1、能同时都击穿?
2、10V变14V?!!!升压了,怎么升的,那里的能量?!!!
请高手们解惑!!!

网友A:
你看到的是哪本书?如此胡说?

楼主:
从老T叔的图书馆下载的
叫《从零开始学模拟电子技术》
还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的
!!!!!

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不好意思,不懂

网友C:
是人就会犯错,尤其是作者写书的时间比通读一遍的时间还短的时候

网友D:
稳压管只有在反方向击穿才有稳压的作用,该题目的意思就是输入大于14V的时候 才能稳定输出14V的电压。电流在稳压管范围内

网友E:
再次证明,尽信书不如无书,尤其是国内的“原著”。

网友F:
笔误,嘿嘿,楼主不也把串联写成并联了吗!

网友G:
楼主与作者,半斤对八两。

网友H:
输入10V...

LZ看书挺仔细的,不过人人都有马大哈的时候,LZ也是一样。
当然,论坛上马大哈一下还能原谅,但教科书中也出这个.... 那就不应该了。

网友I:
血淋淋的教训啊……
……赶紧再去核对一遍书稿……

网友J:
闷忒!但原书中10v是错的,输入应大于两管稳压之和才对

网友K:
换个问题:
如LZ图,2只稳压管串联电路
设,输入Vi=10V
     ZD1为5.5V
     ZD2为8.5V
UZD1,UZD2为几伏?

网友L:
误人子弟

网友D:
Vi<Vz1+Vz2,Vo=Vi,          Vz1, Vz2均截止,        电压均为0,个人看法``

网友M:
UZD1 = 1.5V
UZD2 = 4.5V

网友N:
顶老T,用事实说话

网友D:
稳压管会爆吗?

网友O(2012-12-05):
如二十楼的问题,结果应该都为0v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J:

T叔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J:
闷忒!但原书中10v是错的,输入应大于两管稳压之和才对

T叔很严谨,有图有真相。。。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如二十楼的问题,结果应该都为0v吧

结果是不定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换个问题:
如LZ图,2只稳压管串联电路
设,输入Vi=10V

24个月过去了,居然没有正确答案。

接近正确答案:UZD1,UZD2都为5伏。

网友K:
引用 网友R:
24个月过去了,居然没有正确答案。

接近正确答案:UZD1,UZD2都为5伏。

即使ZD1为8.5V,     ZD2也为8.5V,大多数也不会UZD1,UZD2都为5伏.

网友R:
LS!为什么“即使ZD1为8.5V,     ZD2也为8.5V,也不会UZD1,UZD2都为5伏.” ?

网友A:
31楼shalixi是对的,结果不定。
这样的问题,有些类似于力学中的静不定问题。使用这样的折线模型,就不可能得出解,因为折线模型太简单。
若要有解,必须使用较准确的模型,例如直接用两支稳压管特性曲线求解。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换个问题:
如LZ图,2只稳压管串联电路
设,输入Vi=10V
     ZD1为5.5V
     ZD2为8.5V
UZD1,UZD2为几伏?

答:只是如图接电路时,两只管子都不会击穿;
当你用一只电压表去量5.5V管子时,由于电压表也有内阻导致另一只管子工作,虽然电流很小,你测得的电压=10-8.5=1.5V
当你用一只电压表去量8.5V管子时,由于电压表也有内阻导致另一只管子工作,虽然电流很小,你测得的电压=10-5.5=4.5V
这是用一只电压表分开量的结果,如果同时接两只表,两只表还不一样这里就不做分析了,知识有限。
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R:
如果电压表内阻小于稳压管反向齐纳击穿前的阻抗,楼上说得正确。相反,如果电压表内阻大于稳压管反向齐纳击穿前的阻抗,楼上所述就完全错误。具体到底是多少就有赖于实际的稳压管反向阻抗和电压表内阻。但问题是“UZD1,UZD2为几伏?”应该不是问的具体测量方法和测量结果吧!UZD1=UZD2=5伏为最佳答案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