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干扰有那么大么?

楼主:
电机后装有一个编码器,经过4芯屏蔽线(GND,12V,信号A,B),到柜子里的一个计数电路板, 计数电路板的供电是开关电源的12V,计数后送到工控机里。

现在,发现屋子其他人在做电焊的时候,工控机的无**常计数。

当给计数电路板的开关电源断电,再上电时,可以正常计数短时间,过一下又会无法计数。

当现场,没有电焊时,计数完全正常。

在现场没有很多工具,只能如下猜测:

应该是计数电路板受干扰不能正常工作(当然也有可能是工控机,传输线受干扰,或者编码器不能正常工作)。

问题是:电焊的干扰是如何影响电路板的??

一种是电焊影响220V的电源,进而让开关电源的12V不纯净,比如产生24v的脉冲使计数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有试过加给220电源滤波器,但是没什么效果,当然电源滤波器是随便买的通用的,对滤波频率之类没有做计算)

2是 电焊产生的辐射干扰,通过信号线耦合,干扰计数电路板(信号线是屏蔽线,但是屏蔽线没有接地)
   另外,如果屏蔽线接地,应该接哪里?是接供电柜的地线呢还是接电路板上的地??

  不知电焊的干扰途径还有哪些,哪种途径可能性比较大??

目前,个人觉得是电焊影响的220V的电源,同时开关电源质量不加。

准备在开关电源前加一个变压器,同时在12V的输出上加入TVS保护。

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目前计数电路板的12v仅仅有瓷片电容103,电解电容100uf做滤波。

网友A(2010-11-19):
任何干扰无非就两种途径:传导和辐射。

电焊机的辐射干扰虽然也不小,但在这个应用中造成这么大影响的还应该是传导。

改善你控制板的电源和控制板的硬件(电路和PCB),软件上也需要做一些信号抗干扰的处理。

网友B:
    83年我在苏州压力容器厂做焊接质量监测仪时用过一个土办法:
    车间里地上几十台电焊机吱吱作响,天上两台大行车隆隆奔波,监测仪一开机就卡住了.尽管设计时用了成品电源滤波器,根本无济于事.
    手头又没有更多法宝,只有几捆灯头线.于是在系统电源进线与220v电源之间串两捆电线(200米/捆),相当于两个电感+分布电容构成的低频滤波器,那时系统还是TP801单板机,相当有效.

    现成电源滤波器只对30M以上干扰有效,而实际电焊机或行车设备的电火花干扰频率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个土办法奏效了,哈哈
    成品低频电源滤器有卖,体积有半块砖头大小,500~600元/只.

电源线滤波器 74页

网友C:
“2是 电焊产生的辐射干扰,通过信号线耦合,干扰计数电路板(信号线是屏蔽线,但是屏蔽线没有接地)
   另外,如果屏蔽线接地,应该接哪里?是接供电柜的地线呢还是接电路板上的地??”

屏蔽线的屏蔽层不接地还不如不用。屏蔽层在机柜端单端接地(即机柜本体),当然机柜必须整体可靠接地。另外,电机外壳也必须可靠接地(但和屏蔽线的屏蔽层不连接)。

注:所谓可靠接地必须以具备合格的“地系统”为前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的问一下:

控制板的电源是12V,直接是用的买的开关电源。

如何改进呢?是更换更好的开关电源还是在电路板电源上加滤波?

我现在准备电源上加一个TVS管,同时多加一些电容103,104,100uf的电容。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开关电源本身已经有电感了,后面再加电感是不是不太合适?

网友D:
哈!老tyw这招土办法,我也用过,不过只用了一捆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惭愧的问一下:

控制板的电源是12V,直接是用的买的开关电源。

如何改进呢?是更换更好的开关电源还是在电路板电源上加滤波?

我现在准备电源上加一个TVS管,同时多加一些电容103,104,100uf的电 ...
引用 楼主:

最好是购买更好的AC-DC。
但前提是,你的控制板电路和PCB不能成为瓶颈,否则,即使改了电源也看不到效果,照样GAME OVER 。
控制板的电源部分做适当的稳压、滤波是必须的,但如果PCB太糟糕的话,再怎么稳压和滤波也难保证不出问题。
电磁兼容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