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参数

楼主(2010-11-19):
触点负载:30A/240VAC30A/14VDC
那个意思是交流最大是240v吗?那么要是接140vac可以吗?
   直流14vdc意思是只要直流小于14v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可以用于AC140V,但电流仍应不超过30A。
直流小于14V,可以用,同样电流不应超过30A。

网友B:
电压电流不超过限制,随你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