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zcd

楼主(2010-11-19):
大侠们  可否详细讲解下PFC的ZCD的作用是什么?  3KS~~

网友A:
一般PFC的ZCD是指的是电流过零检测,通过检测boost电感的副边电流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明白是这么个意思:ZCD就是用来检测PFC电感退磁的,当IC检测到这个引脚的电压在触发范围时,就会导通MOS,所以调节这个引脚上的电阻可以改变PFC的工作频率。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引脚如果收到干扰就会使IC误操作,导致工作不正常。以上是我现在的理解哈。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