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FPGA中哪些地方需要或是可以用到MATLAB?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用FPGA做信号处理的时候,还是会用到MATLAB做一些辅助的设计的。
比如设计FIR滤波器,可以用MATLAB生成理想的系数(用simulink的DSP工具箱),然后再转换成定点数给FPGA用。高版本的MATLAB现在都有与FPGA软件的接口,可以直接把生成的系数输出为FPGA软件要求的数据格式。不过我都是手工转换的。
另外就是直接用MATLAB做FPGA的设计,不是很了解。只是现在好像没看到大规模的应用,可能还是在资源使用方面、使用方便程度上还是没发展到那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