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一推挽放大电路,可是出来的波形有问题

楼主(2010-11-19):
前端给的是一3V,5KHZ,占空比为50%的脉冲信号,输出的波形低端不能到地,是一低压10.8V高压13.6,占空比50%的脉冲,请问哈怎么才能使低压差不多为0V呢

网友A:
转载的图片打不开。

网友B:
看不到图。
发图须将图片从你的计算机上传到21IC。

楼主:
怎么上传呢,不是把图片地址复制过来就可以了么?

网友A:
你直接将图片下载保存,然后再通过附件上传,这样就一定能成功。

网友A:
看来楼主并没那么着急。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C:
把Q1,Q2对调一下,再把驱动脉冲反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