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34063从3V升压到7V 问题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楼主:
帮帮忙哦 谢谢了

网友A:
貌似你的Rsc取得太大了吧

电感的峰值电流达不到那么高

网友B:
MC34063 的升压电路, 在输入电压比较低的时候, 效果不好, 可以适当地减小峰值电流检测电阻 R2 和基极电阻 R1, 同时进一步提高 PWM 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