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07反接直流电压怎么过去的呢?

楼主(2010-11-19):
VBT是12V,D25应该是保护下子,然后VBC1为11.3V,然后二极管反接再接稳压管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A:
2进1出

楼主:
是吗?VBT是从外面引进来的12V,然后VBC1就给继电器做电源用了,而COM给了MC1413的9脚VDD。

网友B:
COM端是另一组电源,用来隔离,D24应该是TVS做保护的。

网友C:
D23是给com放电用的。如果VCB1没电时。

楼主:
(pcb上的粗线是VBC1细的是com)我看了看,我是这么理解的哦,不知道大侠看看对不对。1413低电平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三极管导通与地相连。而高电平的时候输出脚就是通过内部一个二极管与9脚相连。现在图中这么连接是不是想通过9脚形成一个通路呢?如果我9脚接12V那么输出脚电压这时候会是多少呢?不可能比12V大吧?如果不大于12V这边的稳压管是不是多余呢?求教谢谢!

楼主:
是不是问题问的太傻?咋没人理了呢?呼叫版主!

网友D:
2进1出供电。

楼主:
唉都说不是了,怎么都说二进一出呢?那我也能看出来啊!难道我走眼了!

网友E:
是不是问题问的太傻?咋没人理了呢?呼叫版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傻不傻不知道,不过你得给个全一点的原理图吧,弄个pcb图上来谁还去反推原理再帮你分析?

楼主:
自我感觉说的很清楚了呵呵,哦

网友E:
你已经浸淫其中多日了,自己觉得清楚,要换位思考。

楼主:
看看这样还清楚,呵呵不好意思,com电源我确定不是从外部引来的。

网友E:
下个MC1413的文档去看看其内部电路。

电流反向流过4007显然是不可能的。

网友G:
VBC1是输入/输出,还是测试点,看不明白?

网友G:
好像是一进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