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比较实用可行的过零点检测电路

楼主(2010-11-19):
过零点检测有问题,用的是书上面最简单的那种,比较器的同相端接一个电阻到地,反相端接检测到的交流电信号,以检查过零点,但是感觉过零的时候很不稳定,请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可行的电路,谢谢!

网友A:
加施密特。

网友B:
NE5532说得对。
另外,可以考虑交流电进入处加滤波。这个滤波不大容易设计,既要工频处相移很小,又要能够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C:
合适的电路要看你用来干什么,关键是检测门限问题,用比较器可以实现较低的检测门限,用施密特型电路,比较参考点要合适,不能简单用一电阻拉到地,要用电阻分压做参考。

网友D:
用电阻分压到运放做参考,应该是最实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