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运放与模拟开关的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2010-11-19):
以下运放全是双电源,正负5V,模拟开关是5V供电

下面这二个电路工作完全正常

下面这个电路模拟开关输出不正确

下面这个电路运放工作不正解,正负输入端电压都不相等

下面这个电路A点电压出模拟开关输出电压相等,接不接模拟开关都不影响A点电压

求解为什么,我只想让模拟开关对二个电压跟随器的电压进行选择,但运放输出电压为300多MV时运放,开关都工作正确,但另一个为1.9V的电压一进模拟开关输出就不正确,单独用最后一个电路测试,0到5V电压都能通过模拟开关

    大虾指教下啊,电路实现哪里出问题了,我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A:
4066需要+-5V供电吧

控制信号也必须是 +5V通,-5V断开

1)你的4066电源不够,2)你的控制信号断开有没有-5V

网友B:
对模拟开关的特性不了解吧
你给出的参数不完整, 不能完全的判断, 只能告诉你注意的地方.
不知道你的输出负载是多少?
条件要求, 模拟输入电压范围 GND < Vis < VCC. 有没有超出呢?
另外, ON 状态下, 导通电阻也随输入电压的变化有所变化.

楼主:
模拟开关输出再进入一个模拟开关,用50% 方波(二个90度相位差的)对其进行鉴相,再经低通电路进入AD输给单片机进行处理。

我是新手,上面说控制信号也要正负5V,-5V电平那不是还得经过其也电路才能得到

楼主:
非常感谢,给分只能给一个人,所以不能让每个人得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