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芯片无法擦除,检查RAM时发生数据中止异常?

楼主(2010-11-19):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本来用IAR用得好好的,突然不能进入调试界面了,说“Fail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Could not read target memory.Please checking your flash settings!"。于是我用JFlashARM想擦除芯片,打开JFlashARM,设置好芯片型号之类的东东,然后Connect,一切正常,但是当我选择erase chip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悲剧如图,折腾了几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希望各位帮帮忙,小弟谢谢了!!

网友A(2014-05-08):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求高手解决哈。如果真的不能擦除的话,是不是只能换芯片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求高手解决哈。如果真的不能擦除的话,是不是只能换芯片了呢
...

可能是芯片被加密了,这时候JTAG是不能访问芯片的。只能通过NXP提供的ISP对整个芯片执行擦除后,JTAG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