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汇编怎么不能TR2

楼主(2010-11-19):
keil汇编怎么不能不能SETB TR2 和CLR TR2啊?
]若我要用这个2个改怎么办啊 !
说明我选择的CPU是AT89S8253

网友A:
sbit TR2 = xx^xx;

....

网友B:
楼上不是C语言吗?

楼主:
刚刚改动了 ,就可以了 ,
                                   CLR   0xCA //tr2
                                   CLR   0xAD //et2
这么处理下可以了 !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成宏定义吧
象这样写不得累人啊

网友D:
换成宏,以下随便摘录一点,以供参考

; BIT Register
; PSW
CY      BIT     0D7H
AC      BIT     0D6H
F0      BIT     0D5H
RS1     BIT     0D4H
RS0     BIT     0D3H
OV      BIT     0D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