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版主3个UART不够,用TIMER模拟115200bps可靠否?

楼主(2010-11-19):
最多可能要用到5-6个,不知道用定时器来做3个115200bps的收发怎么样?主要是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A:
这要看你怎么实现了,做的好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做的好,应该很可靠

网友C:
模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曾经用12T的51模拟过,不过波特率低一点而已。
关键是整个系统的资源分配是否能够保证,也就是说你又要保证定时器模拟uart口不丢失数据,又要保证其他的功能的实时性,这就是一个平衡点。如果模拟一个估计问题不大,关键你要模拟三个,所以要从整个系统的局面去考虑一下。
单独的讲模拟三个uart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4楼是真正搞过产品的人。
模拟UART是10年前没有多串口单片机时候的技术了,现在的单片机UART多的简直都浪费,再用软件模拟实现UART的话好像有点儿大象了,5个硬件UART还不够你用?

网友E:
模拟UART是10年前没有多串口单片机时候的技术了,现在的单片机UART多的简直都浪费,再用软件模拟实现UART的话好像有点儿大象了,5个硬件UART还不够你用? ...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只有一个,通常也就2-3个

网友D:
STM32中64脚封装的B以上的就有3+2个串口了,2~3个是B以下的型号,十几个正在升值的大洋,这还贵么?花那么大的软件开销来模拟好几个串口,花里胡哨的倒是能实现,但是你单片机就不干别的事情啦?

网友E:
STM32中64脚封装的B以上的就有3+2个串口了,2~3个是B以下的型号,十几个正在升值的大洋,这还贵么?花那么大的软件开销来模拟好几个串口,花里胡哨的倒是能实现,但是你单片机就不干别的事情啦? ...
引用 网友D:

6个怎么办?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花里胡哨?菜鸟还整过8个的,实在不愿意,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得不。

网友F:
这个波特率,软件模拟的话比较困难了,CPU资源占用太大了。

网友D:
8楼干过8个模拟串口,楼主你就揪住他找答案就行了

网友G:
找菜鸟,要付钱滴

楼主:
类似以太网转多串口的应用吧,就是以太网收发占时多一点,收发串口数据,很简单的自定义协议处理。其他没什么实时要求了。
请各位帮忙看看扩一个串口大概要占多少运行资源? 10%? 20%? 30%? 40%?
对流量和速率没多大要求,最多速度就几k/S的以太网,用LWIP大概要占多少资源呢?

网友H:
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关键是做好算法.我一般都是用模拟来发送.中断设为96US.发送时先发两个0AAH,在发数据和数据反码.发送完一个字节再延时300US发送下一个字节数据.

网友I:
我做过stm32的模拟串口,利用IC/OC功能来实现,差不多10us/bit的,没问题的,不过精度要差一些,但是相对于3%的UART规范来说没问题的:尽量中断优先级设的高一些,时钟尽量跑到72MHZ,代码优化等......我用过IC/OC功能解码5~6us/bit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C:
4楼是真正搞过产品的人。
模拟UART是10年前没有多串口单片机时候的技术了,现在的单片机UART多的简直都浪费,再用软件模拟实现UART的话好像有点儿大象了,5个硬件UART还不够你用? ...
引用 网友D:

感谢winloop的赞赏!
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的技术,有很多经历,也有很多没有涉及到的地方,知道的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前一阵子去面试的时候,真是阅经理无数啊,什么样的面试都经历过了(过一阵准备在论坛上写部面试回忆录,呵呵!),有的时候还不是被一些面试官数落!哈哈!
技术永无止境呵!